西门子TP277开机时间很长!!!!!!!!!!

楼主(2013-02-05):
是西门子TP277的触摸屏,原理是高压条和灯管坏了,现在已经修好了,可是第一次通电都需要很长时间(8分钟以上)才能在屏幕上显示字母,这时如果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启动的很快,如果间隔的时间长的话,启动有需要很长时间,求救!!!!!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只能说明屏的背光还是存在问题,断电、上电可以正常启动,(频繁启动只能是加速高压部分产生高压脉冲激活背光灯管发光)只能说明你背光灯部分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