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MR-J2S-40A怎么初始化参数?

楼主(2013-02-05):
伺服上电显示这样的信息,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想初始化参数又不知道怎么搞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是急停信号断开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E6是急停,急停开关没接好,或是接了急停但24V电源没给
三菱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大家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