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没报警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3-02-06):
公司的一台用了三年的进口变频器3.0KW(电机1.5KW)的,没有报任何故障,但是当机械部分快到达工位开始减速时就开始抖动(变频器电流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也偏大),原本5秒完成的一个动作环节因为低速段的这个现象而延时到十秒完成,经常出现上位机报超时故障,参数确定没问题,机械部分也检查不出有什么问题,后来换了个2.2KW的变频器,重新拷了一下参数故障就好了,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这种现象大家来分析下是原因

网友A:
驱动部份有问题,一般换电源部的电解电容和驱动部的电解电容,问题就可以解决。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帮忙分析

网友B:
马达震动故障用替换法检修确定是个好办法。

网友C:
有可能是负载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系列的,对于欧系的来说,有一套参数控制参数是和电机本身特性有关的,建议你还是贴出详细的型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