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瓶直流电压的压降

楼主(2013-02-06):
前天遇到的一个现象,一台移动的小设备,用的两个60AH的12V的电瓶(串联24V),用着一会就欠压,欠压继电器保护停机了,量了一下电压负载侧只有22.5V(打印机和触摸屏),再量了一下接线端子的电压,分别为12.2V和10.5V,怀疑其中一个电瓶坏了,直接量两个电瓶出线端总电压是24.5V,再量一下单个电瓶电压,可是量下来两个电瓶都是12.3V,怀疑是线路或接线端子或欠压继电器有问题引起的压降,可是查了个底朝天,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找了一组新电瓶换上去就好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就算电瓶时间长了老化了应该是电瓶侧直接会有压降,而是在大概0.5米的导线后出现了压降(线路和接线端子及负载确定好的),以前遇到的都是电瓶侧直接有压降基本十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A:
怎么可能

网友B:
电线接头老化了

网友C:
空载和负载不一样。

楼主:
楼上两位师傅,线头啥的都好的,也是带载后测的电压,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网友D:
3楼正解,当电瓶接负载的时候,不好的电瓶内阻大,消耗的压降就大,所以你就只能两到22.5伏,空载后,没有电流,电瓶就不存在内阻压降,这时你就量到24.5了,换一只电瓶吧

网友E:
该加酸了

网友F:
首先可能是万用表精度不高,其次如电解液电瓶的硫酸与蒸馏水比重增大、缺液、变质、充电不良等都会导致电瓶内阻变大出现虚电的。

网友G:
了解了
不断向前

网友H:
5楼正解。电瓶的带载能力差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10。5v的电瓶断格了,或是内阻太大。。。。。。。。。。。。。。。。。。。。。。。

网友J:
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