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6):
请问一下三菱FX-50DU-TK-C触摸屏是什么系列的?
我公司有几个这种触摸屏断电后里面的程序失效了。
重新往里面写程序的话,用GTdesigner2能不能编?
触摸屏的通信应该选什么型号?

网友A:
FX-50DU是很早的型号的屏了,本站有这个型号的软件的。记得GTD2可以打开这个型号的屏的工程文件的。

楼主:
谢谢两位帮忙。
再就是请问一下,触摸屏编程电缆有什么要求。
之前我用触摸屏和三菱FX系列PLC通信的电缆插电脑上,没反应。触摸屏通信口是422类型的。

网友B:
要用RS232接口通讯

网友B:
25针的接口

楼主:
感谢LS的大大。
不过触摸屏和三菱FX系列PLC通信的接口是422的9针孔,而旁边的25针232口没用。
也就是说这个422口没办法实现触摸屏与PC的通信么?
我买了一款USB-FX232-CAB-1的触摸屏编程电缆,但是图片上显示它是9针口的,是不是没办法对应 呢?

网友C(2013-04-16):
yangyajiang
看得多回得少。见谅了!

访问yangyajiang的个人主页

网友D(2011-02-20):
50DU                   电脑
1--------------1
2--------------2
3--------------3
4(5)----------7(8)
6--------------4
7--------------5
20------------6
其中4(5)表示4,5脚短接,7(8)表示7,8脚短接
没有用过,不过刚好有朋友问我,我在本站搜索出来了,就借花献佛一下。不知是否能用。还是还是先谢谢yangyajiang。

网友C(2013-04-16):
还找到一张图纸,LZ也看看吧。我也同时提供给我朋友试
试先。或者有用过的朋友指出来那个才是对的。谢谢
附件: 触摸屏数据线.pdf (19 K) 下载次数:15

网友B:
接线是这样的

九针的接头可以通过9转25接头进行转换。

如果你25口接头不好卖,直接把线插到对应的孔里,固定好一点也能凑活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