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7):
哪位大侠知道三菱FX系列PLC最多可以扩展到多少个通讯口,还有速率是多少?

网友A:
哪一种型号的

网友B:
请把具体的型号贴出来,谢谢了

网友C:
FX3G系列:机载1个USB编程口、1个RS422通讯口(速率最大支持115.2kbps高速通讯),40点和60点主机的话,另外可以再扩展2个通讯口,如果是14点和24点的主机,只能再扩展1个通讯口,(扩展通讯口速率最大支持38400bps),合计支持最大4个通讯口。

FX3U系列:机载1个RS422通讯口(速率最大支持115.2kbps高速通讯),另外可以再扩展2个通讯口(扩展通讯口速率最大支持38400bps),合计支持最大3个通讯口。

FX1N、2N系列:机载1个RS422通讯口,另外可以再扩展1个通讯口,合计支持最大2个通讯口,(2个通讯口的通讯速率都是最大支持19200bps)。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