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2-10):
找人帮忙485通讯。程序是技成视频里面的实例。就是变频器也是三菱的,但是型号不一样。变频器的说明书在下面。谁帮我找出原因,最后能通讯上。我送一个闲置三菱FX0-30MRPLC。能帮我的可以加我QQ692326512。程序在下面FX1N的PLC 变频器三菱S520SE的。变频器参数设置9600波特率,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站号01,无CR.无LF。变频器说明书太大传不上来加Q我发给你,或者三菱官网也有。
附件: 485 GX.rar (10 K) 下载次数:31

网友A:
过年了还在搞研究,支持一下.祝新年有新成果!

网友B:
  程序是技成视频里面的实例,是哪一个?我有他们的资料,看看能否帮上您的忙。
三菱FX2N和三菱A700通讯的那个

网友C:
我在学校有弄过RS485的通讯协议,愿意为楼主一试!

网友D:
直接说用的什么PLC、把程序打包发上来,用的什么变频器、参数设置成什么样,这样大家才能帮得上你。

你就说什么技成视频里面的程序,谁有空看那什么视频?

网友E:
楼主,通信上了吗,三菱FX2N和三菱A700变频器485通信的,还加三菱触摸屏,设置参数的。我曾经实验成功了一个,搞了大概三天。因为在网上下载了别人的程序不能成功通信上。
没通讯上,找了个通讯过三菱A700的也没有找出问题。郁闷

网友F:
老兄:我用的是2N PLC    三菱E720  程序是三菱官方网站上的,就是怎么搞也通讯不了,请教一下
没通讯上,找了个通讯过三菱A700的也没有找出问题。郁闷
互帮互助 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 不断进取

网友G:
帮你看了一下程序,说一下大慨问题。
你无论是发送操作指令还是改变频率,都用的一个RS定义的相同长度的缓冲区,这个应该是一类指令,一个RS。你看变频器说明书里面有写到什么样的指令,用什么样的数据帧,如A、A'、B之类的,这一个类应该用一个RS指令。
关于RS及发送时序参考指令书中的Timing diagrams for communications【控制线控制时顺】这一节,这个紧跟着D8120后面讲到的,就是发送时序图。

只发送一类功能指令的时候,RS是用M8000带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想通过485实现很多功能的时候,就不要用M8000了。我有写一个485的稍详解的贴子。

关于D8120,使用说明里没有涉及到FX1N这一块,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这里有点问题。建议打400-821-3030电话问一下,收费的。D8120里的高8位就是跟控制线控制时顺有关的,没用过1N的485,手边没有,所以只能给你建议了。

网友H:
果然是高手,佩服
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