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快来看看吧

楼主(2013-02-10):
先祝各位大侠 新年快乐
电网容量不够 导致电网电压不稳而且压降很大 使接触器和电动机 不能正常工作 目前电网升级改造增容 是不可能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或使用什么设备能使电机正常运转 哪位大侠 有好办法 在此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使用变频器可以吗 负载就一台18.5千瓦的潜水泵

网友A:
使用变频器同样解决不了问题!不过我给你提供一个应急的解决方法你可以一试,
方法是将拉触器的线圈电压由稳压器提供。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谢谢 2楼大哥
配个三相稳压器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用宽电源电压的变频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三相稳压器未必可行!我的建议还是将接触器线圈供电由稳压器提供,这样成本低相对又可靠!!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楼上的师傅应该没看清楼主的问题,电网电压低引起接触器和电机不能正常工作,接触器线圈是小问题,如您说的加稳亚电源等,可是电机还是低电压会影响转速和扭拒,所以加个宽电压的变频器也可以论证一下可行性

网友D:
宽电压变频器是个可行的选择

网友E:
电压低多少,差得太多就麻烦了

网友F:
电机并联补偿电容可以略微提高供电电网的电压。
如果电压不是降低太多,也可以用变频器。如果低太多的话,变频器也有使用电压范围限制的。

网友G:
没办法,别瞎搞,增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