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下变频器 模拟量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2-11):
本人新手 请问下变频器里的模拟量设置4-20ma对应的0-50HZ 这个是怎么设置的,还是说只要设置了模拟量输入.它就自动对应了,
如果要设置 请问怎么设置 谢谢师傅们啦! 新人第一发帖

楼主:
没人帮忙说一下啊

网友A:
设置4-20毫安对应的量程为0---50HZ就行了。

网友B:
要设置是0-10V有效还是4-20MA有效,或根据信号类型选择相应的端子。只需在参数设置最低和最高频率。

网友C:
根据不同的变频器,内部的设置不一样

网友D(2013-03-15):
主要看什么样的变频器,三菱等变频器上就专门有这样的端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