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园的老师

楼主(2013-02-12):
我是新手;想请教个问题是不是所有品牌的变频器和plc通信;都要用ascii码;请工控的前辈赐教我的qq是451649001

网友A:
对于楼主的问题有些疑问,你说的通讯是现场总线还是别的,比如说模拟量?

楼主:
就是模拟量的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C:
如果说是PLC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之类的,就直接在模拟量输出通道上用线与变频器模拟输入端相连就好了,干嘛要用到ASCII码,用到ASCII码应该是在自由通讯类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