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3A与热电阻PT100接线

楼主(2013-02-12):
求助:FX0N-3A连接热电阻PT100,做一个温度控制,输入程序运行:读不出温度值,接线如下:热电阻两根线连接FX0N-3A的COM1
和IIN1,IIN1与VIN1短接,请教是否接线错误?
程序:TO K0 K17 H00 K1
TO K0 K17 H02 K1
FROM K0 K0 D00 K1

网友A:
0N-3A只能接4-20MA电流信号或者0-10V电压信号。不能接热电阻PT100。要么换成FX2N-4AD-PT,要么加一个变送器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楼上,关于变送器可以说的具体些吗?FX0N-3A可以接哪些温度传感元件呢?

网友B:
楼主 肯定没看 使用说明书
三菱的 看说明书 都有现成例子供参考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