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Q系列文件寄存器R,讨论下它的定义和用法

楼主(2013-02-15):
Q系列文件寄存器R,讨论下它的定义和用法

网友A:
引用楼主cowboy_glb于2013-02-15 11:36发表的 Q系列文件寄存器R,讨论下它的定义和用法 :
Q系列文件寄存器R,讨论下它的定义和用法
只有不看手册的人才会在此贴中讨论……
编程手册第10.7章节好好看看就完全可以使用了,对于低阶的诸如Q00等系列,在其使用手册中对于软元件R的描述中已经明确用法,对于高阶的型号,其使用稍有不同,在其使用手册上也已经明确说明!!!!!
对于手册上已经有的内容进行定义和用法的讨论毫无意义~~~~
Good Luck~

网友B:
浮躁的人太多了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