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NP转NPN如何转

楼主(2013-02-15):
我有一个224XP的CPU准备用本体的脉冲输出接到台达的A2系列伺服上面去,三种模式我选择脉冲+方向这种,问题就来了,台达的伺服只能接受低电平信号,可是224XP输出的高电平信号,
请前辈如何转换,最好来张图或光藕和三极管的型号
PS:小弟目前只有这些硬件可以能练习,换硬件的话恐怕无法实验了

网友A:
联系我,我可以给你做个转换板!QQ 418513387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4140.html

网友C:
再加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D:
简单做法,加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PLC的正输出串个1.5K的电阻与伺服光耦输入的正极连接,负输出直接与伺服光耦负极连接就行了....

网友F:
PLC输出的脉冲无NPN和PNP之分,只是电平高点,只要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都可以用的,只是控制端不一样

网友H:
最好做个转换器,上边都有图了

网友I:
用pc817来转就可以了

网友J:
224xp本体输出的是高电平。用个电阻就可转换
好奇的是设计方案时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K:
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