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角度回原点

楼主(2013-02-16):
伺服一般情况下回原点,都是用光电开关作近点信号+Z相脉冲的方法利用PLC指令ZRN 来实现的。
但是伺服的动作是产品旋转的,工作模式是给料开关每给一个信号PLC,PLC就发脉冲给伺服发旋转45度。
要求每次开机前都要做原点回归。 像这样旋转的伺服工作模式,没光电开关作近点信号,伺服也没限位装置。该 如何去做原点回归?????需要什么元件的话说详细点,谢谢了。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FX-3U的PLC---伺服是三菱的MR-J3-20A的。

网友A:
反向思维,z相+n脉冲做为原点,

网友B:
想做到完美又不用分割器,可以换后缀是T的驱动器MR-J3-20T,内置的定位功能(可I/O或CC-LINK)可以实现只用Z相脉冲回参考点而不要其他任何开关.专有等分功能.

网友C(2013-03-27):
楼主解决了没啊,遇到相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