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求电机脉冲计算

楼主(2013-02-17):
1.编码器为1024线
2.电机减速比为15
3.丝杆螺距为5mm
求1米所发出的脉冲是多少?求精确公式

网友A:
首先 有你的一米除以螺距5MM 也就是说1米需要螺杆转动200圈 乘以减速比 就得到 电机需要转动3000转 然后编码器装在电机末端 电机转一圈 是返回1024个脉冲 3000*1024就是1米总共返回的脉冲数 S=(L/D)*i*n 其中 L是所走长度 D是螺距 I是减速比 N编码器线数 S为一定长度所返回的脉冲数

网友B:
是用步进,还是伺服?
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doc
PLC 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技术.pdf
下载积分:+2(catfree) 热心助人!

网友C:
不错的,很详细

网友D:
谢谢,有学到了

网友E:
1024X4X15X1000/5这么多脉冲

网友E:
楼上的那些同志都没有算伺服电机驱动器的4位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