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BCD码转换问题

楼主(2013-02-17):
各位高手们请问bcd码转换成bin码怎么转换,主要是转换方法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A:
例如 BCD码 1234
首先,将每一位取出,分别为 1 ,2, 3, 4
然后判断每一位的值是否在0~9之间,否则为非法。
最后,将取出的位分别乘以1000,100,10,1后做加法运算,从而得到BIN。
Good Luck~

网友B:
学习啦 自己在试试呵呵

网友C:
多谢分享了。多点学习,水平一定提高 。

网友D:
一楼讲的好啊

网友E:
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方法
例如 8位BCD码 0001 0010,转为十进制数为 12,转为二进制数为 0000 1100. 先转换为十进制再转换为二进制容易理解。

网友F:
感谢1楼,5楼的分享。

网友G:
用指令可直接转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