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FANUC 主轴定位缓慢

楼主(2013-02-17):
大家好,我这里的一台车床,加工时主轴加减速都正常,比如从2000转降到200转,立马就能降到。可是加工完成后需要主轴定位时,主轴好像在自由停车,转速降到很低后才有定位动作。放大器已经更换不起任何效果。是FANUC 18系统。会不会是位置编码器的故障/可是最终定位又很准确的 。请大侠赐教,在线等。。。
jxh668

网友A:
是参数决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参数决定的啊
有两台相同的机床,比较主轴定位的相关参数都是一样的。那一台正常工作。是不是位置编码器异常啊?如果异常应该报警啊,什么报警都没有
jxh668

网友A:
4002 #1
是否使用位置编码器
1是 0否

jxh668

网友A:
没有位置编码器
主轴定位不可能完成

楼主:
呵呵 我错了,4002.1的确是1。刚才看另一个nc部分了。应该是位置编码器问题吧?但是没有报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位置编码器
主轴定位不可能完成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位置编码器问题吧?现在没有备件。不能试一试了

网友B:
建议做一下,系统的原点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