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3U-4AD-ADP与FX3U-4DA-ADP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3-02-17):
求FX3U-4AD-ADP与FX3U-4DA-ADP的测试方法,测试它们好坏的方法!
专业销售与回收各种工控产品,www.plc168.com 提供各种PLC编程软件下载

网友A:
很简单,对于AD适配器模块,往特殊适配器的端口加0和10伏特的电压,看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的数字是多少,是不是对应标准数字,不标准就不对了。DA适配器正相反,往对应的数据寄存器里写入数字,用表量输出端口,看输出电压是否标准了。总之,你一看这方面的资料就全明白了。

楼主:
你有QQ吗,我加你QQ谈一下,我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你来教我怎么测试
专业销售与回收各种工控产品,www.plc168.com 提供各种PLC编程软件下载

楼主:
我的QQ是16363411
专业销售与回收各种工控产品,www.plc168.com 提供各种PLC编程软件下载

网友A:
我很早以前看过资料,具体怎么忘记了,但测试这两种模块,你没有FX3UPLC是不行的,否则,程序写不进去。

网友A:
这工控下载里面有FX3U系列模拟量的资料,你花时间看一下,阅读全,然后就明白了。

楼主:
PLC跟模块 那些硬件我都有 就差个测试程序跟测试方法了
专业销售与回收各种工控产品,www.plc168.com 提供各种PLC编程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