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会做作一个工控项目

楼主(2013-02-17):
各位:我是做自动化维护的,工作也有五六年了,对各种PLC都多少知道点,但都是不是很熟悉,对我们公司运行的各种PLC ,西门子的200、300,三菱、AB的LOGIX 5000等都会修改程序,例如增加阀门、液位显示、PID控制、增加传动点,上位机也会修改,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点的控制,等等吧,都能作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自己做个项目感到有点底气不足,也许跟没有做过工程有关,只是会维护。各位,如果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小一点的项目,从开始规划到结束,怎么做,如何去做,谁比较内行,指点下,让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A:
既然弄过西门子的S7-300,那么其编程手册上的搅拌站的例子不就是从立项到最后的程序编写的一个完整的例子嘛。
Good Luck~

网友B:
哥们字能小点不先。 我是做项目的 。5,6年的维护,水平应该可以了,没有项目给你做,自己还不能模拟么,模拟对象就是你们厂某个设备,要实现这些功能,你该怎么设计,写程序,等等。 最简单的办法,你把老图纸抄一片,老程序抄一片,就能知道框架结构啥的。 goodluck

网友C:
底气不足是不相信自己,自己模拟做一次就会了解一些,但真正给你一个项目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D:
这个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你首先要了解项目的工艺要求(越详细越好),然后是你自己所了解的控制方式来选择机、电、液的配置,按配置画图、订货。然后是到现场调试,确认你开始时的思路及安装过程中的错误,一边调试一边修改,直到符合工艺要求为止。最后是资料整理归档。

网友E:
跟着一个做自动化的老手做一个工程,你就会了。

网友F:
楼主,没什么困难的。如遇困难先自己想办法解决,如不能在求助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