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2-17):
有一水泵用变频器,当频率挑到46.6HZ时电流表指针摆动,不知为何?

网友A:
是不是负载不稳造成的,比如流量波动,泵后压力不稳,在其他频率段会出现吗?

网友B:
有共振现象没

网友C:
应该是共振现象,PID参数是否整定好?或者是原来没有问题,有人改动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