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13-02-17):
今天电脑系统死了,什么软件都没了,刚装了个新的系统,然后再装三菱的编程软件,装了几次都没装上,好不容易装上了,结果版面全是白的,什么新建程序的那些,什么都不能用,这是神马情况????是我的系统不支持吗???求解,然后再求欧姆龙的编程软件,EB500````````感谢!!!!!

网友A:
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 “监视模式”

网友B:
你安装的是什么系统,还是看看系统情况。
像三菱此类的软件安装比较方便,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出在你的操作系统上面的情况居多。
你说的几个软件,本站对应区都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