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1N PLC 带FX2N-2AD-TC 模块 PID控制 不稳定

楼主(2013-02-17):
用FX1N PLC 带FX2N-2AD-TC 模块 PID控制 不稳定 ,不知怎么回事,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举例:当前20度,我设定100度,用自动调谐或直接PID控制,就可以,温度控的很准。
1 但是我把热水倒掉放冷水后,再开的话有时就不行了,到了100度了,还在继续加温。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是不是加热靠Y1输出控制?
你自起始温度开始,PID控制准确,但是突然放掉热水换成冷水,状况变了,单独靠Y1输出控制,我感觉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建议采用模拟量控制
个人粗浅看法,请指正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调试画面。大家帮忙测试一下,用GT模拟器CPU模拟,测试一下。我试过了,老是不稳定(有时不听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