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PLC 的型号是 三菱的Q06H     网络模块是QJ71E71-100     还有一台工控机显示器 用于操作设备     加上一个路由器 路由器上接有网络模块是QJ71E71-100 的网线  还接有工控主机的网线连接。。。。现在我想从路由器处再接一根网线到我的个人电脑(笔电)     这要咋办。   下面的截图该如何连接   。笔电的IP要不要设置。

网友A:
电脑需要设置对应的IP的,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实际工程的设置。

  • 下载积分:+3(ykykkhor)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楼主hubinhua于2013-02-18 09:08发表的 如何网线从路由(网络集线器)处与PLC连接通讯 :
            PLC 的型号是 三菱的Q06H     网络模块是QJ71E71-100     还有一台工控机显示器 用于操作设备     加上一个路由器 路由器上接有网络模块是QJ71E71-100 的网线  还接有工控主机的网线连接。。。。现在我想从路由器处再接一根网线到我的个人电脑(笔电)     这要咋办。   下面的截图该如何连接   。笔电的IP要不要设置。

      谢谢了   我先试试看吧

楼主:
    不行  还是看不懂  希望讲的更明白点    这个该如何选   该如何设置

网友B:
    你都无选以太网连接,当然不会连上的
  • 下载积分:+1(ykykkhor) 正确!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C:
    有没有试过把PLC的IP地址映射出去?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串口服务器这个东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服务器这个东东就可以

    串口服务器   一个软件吗    如果是的话   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A:
    设置好PLC端的参数,包括PLC网络模块的IP地址等,然后下载到PLC,断电重启,
    路由器设置好IP地址,电脑设置好IP地址就行了。
    所有IP地址在同一网段,IP地址绝对不能相同,就行了。

网友E:
    个人认为3个步骤:
    1、先将gx软件打开,将I/O分配好。包括以太网模块的设置ip(192.168.0.1)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192.168.0.2)设置好。
    2、先用USB或者用RS232将参数下载到PLC中。
    3、将集线器和网线、plc硬件连接好。在软件中按照图示的选择进行通信测试。

网友F:
    长见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3个步骤:
    1、先将gx软件打开,将I/O分配好。包括以太网模块的设置ip(192.168.0.1)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192.168.0.2)设置好。
    2、先用USB或者用RS232将参数下载到PLC中。
    3、将集线器和网线、plc硬件连接好。在软件中按照图示的选择进行通信测试。

    非常感谢   明天去车间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