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我用两个步进电机带动太阳电池板,一个电机控制太阳能电池板垂直方向运动,要求保证太阳光照射的光和电池板时刻保持垂直,另一个电机控制太阳能电池板水平方向旋转(因为春夏秋冬太阳出来的地方不一样)当然了两个电机都有原点开关,就是到晚上了太阳落山了电机就回原点,但是太阳出来是变数很大的,就比如说夏天白天时间长,晚上的时间短,冬天的时候恰好相反,有的时候太阳早上6点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太阳7点才出来,我是想根据太阳每个小时转过的角度是知道的,这样算出电机旋转的距离,根据读取时钟判断是春天还是冬天,然后水平电机应该转多少圈,求各位大侠给点提示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加个检测日光度的传感器要好些?
加了之后要找到垂直点,那么电机就要来回摆动才可以找到垂直点,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在PLC中设定时钟!来根据时钟走,要考虑冬季和夏季的太阳的位置!
  • 下载积分:+1(狼堡) 感谢!

网友C:
    猜想    :是不是要三个检测日光度的传感器一个y轴 一个x啊 还有一个检测最高点的

网友D:
    学习了,还头一次知道PLC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E:
    用一个照度传感器,每隔15分钟或1小时(可自由设定)电机全角度运转一下,记录照度LUX最高点的角度并定位。只是想法供参考,呵呵

网友F:
    你可以用plc设定一个时钟控制,然后查出你们当地的日出日落时间做一个数据表就可以了啊 。这个用个单片机实现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网友G:
    用模拟量模块,运算比较,用4个光敏电阻做传感器,就能实现自动跟踪

网友H:
    台达的plc有这条指令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模拟量模块,运算比较,用4个光敏电阻做传感器,就能实现自动跟踪

    感觉这个办法好,在太阳能的上下左右安装四个光敏电阻,而且对角两个电阻形成一定角度的交叉,交叉点位于太阳能中心,怎样通过比较四路光敏的信号大小就能够追日了。

网友J:
    最好的方法是用太阳光线检测的传感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回到原点。也不应该用时间来控制,非常不准确。比如下雨天还有什么用呢?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