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伺服电机会占用多少IO点?

楼主(2013-02-18):
如题,一般伺服驱动器接到plc上,需占用多少个输入输出点?

网友A:
有好几种工作模式,具体看手册

网友B:
那要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C:
PLS DIR CL 等等最少也4个吧。

网友D:
你想怎么用吧,输出至少2个一个脉冲输出,一个方向输出。输入要看的想用几个了。

网友E:
说具体点!!!想多学学

网友F:
3。4个就够了

网友G:
问题有点太宽泛了吧 型号具体点可能比较好回答

网友H:
至少4个啦
机械臂

网友I:
伺服ON,方向,脉冲,伺服故障。剩下的看你需要。

网友J(2013-03-30):
关键看你用的模式

网友K:
需要根据你的需求来定,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有启动按钮,停止按钮,限位,原点等输入。输出有信号,方向,清零,复位等。哈哈。看看一般的伺服用户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L:
动起来的话至少4个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M:
2个吧,一个脉冲输出,一个是开机信号吧。我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