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谁有2轴的太阳能追日系统程序,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顶一下,等待高人

网友A:
太阳能还需要2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还需要2轴吗?

涉及到太阳高度角和方向,严格点的话还是要2轴为好所以- --
jxh668

网友C:
1轴加时间控制就可
大侠,能否再详细一点么?我现在只知道太阳每小时15度角旋转,我只能得到步进电机旋转的速度,时间控制是读取时钟么?小弟刚刚入门,请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D:
这个也要用程序啊,  直接栽2颗向日葵 把太阳能电池板绑上去就可以了, 一颗使用一颗备用 做到有备无患

网友E:
主要是电机

网友F:
简单的要死,你要知道根据什么原理来跟踪太阳?(是时间,还是传感器),然后编程就是了。

网友G:
我有单轴控制的,
楼主怎么联系你,能发给我一份看看吗kui234013@126.com

网友H:
不需要那么复杂吧 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就要看设计的思路了。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单轴,设定好太阳什么时候升起,什么时候落下。简单的按照时间固定运动,这样的好处就是简单,设计什么都从最简单出发,甚至私服都不用,找个减速机,变频器,普通电机就行,稍微将就点就用步进就搞定了。缺点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调整一下仰角来追日,(太阳升起落下时间其实可以编到程序里去)。再复杂点就是双轴了。双周的话主要就是一个仰角的自动调节,不过只是上面思路的一个进化而已。真正的智能追日系统,就要有设备来感应太阳的方位了。这个可以牛逼点用视觉分析的系统。
  • 下载积分:+1(狼堡) 好人!

网友J:
    台达编程手册上有一个样例

网友K:
台达的PLC是有带追踪功能的,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要用程序啊,直接栽2颗向日葵 把太阳能电池板绑上去就可以了, 一颗使用一颗备用 做到有备无患
人才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