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报错,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2-18):
我们这边的一台s7-300CPU报错,显示为图片中的信息,按照翻译大概是全局DB地址长度错误,但是对应的DB388 384 382等等 根本就在程序中找不到,求高手解惑,急急急啊!

网友A:
编程错误?你这设备是否运行一段时间?看这报警好像是DB56这个数据块丢失了

楼主:
我们在清除PLC里面的数据的时候操作步骤有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必须要先从stop打到mres位置慢闪两次,再重新一次灯快闪两次,最后一直扭到run-p,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