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度控制与温控器比较

楼主(2013-02-18):
火石:plc温度PID控制系统与温控器控制那个有优越性??

网友A:
PLC系统灵活,温控器价廉。
将来的趋势就是,以PLC作为主控,以温控器作为辅助的系统,例如富士的SPH系列搭载其PUM温控模块。
Regards

网友B:
温控器的PID控制,相关参数都是厂家固化了的,作为使用者无法再做修改

网友C:
温控器操作方便,参数修改容易,PLC的使用有局限性。

网友D:
如果单独就温控来讲,还是温控器较好,现在好点的温控器都有自动设定参数功能,也可手动修改PID参数,效果不错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E:
温控器温度不易受干扰,而PLC做温控容易被干扰,造成温度波动,所以比较好的方法是温控器与上位机通讯,读取温度值。这个我还从来没碰到干扰。

网友F:
PLC控制温度要看是仅仅使用PID指令来控制还是配温度控制模块?
如果是温度控制模块,肯定是PLC好,当然价格也贵。

网友G:
PLC价格比较贵,但比较好用

网友H:
现在都有温控模块了,和PLC做通信就行,只要设置参数就行了。

QQ:84818626

网友I:
各有各的好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