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315 某从站一插上通讯线后就全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18):
故障如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这个从站的电缆、电源模块等全换过,还是不好。

网友A:
在线、监控不就知道原因了吗。

网友B:
问题也有可能出在通讯线上面的。

楼主:
通讯线都换了啊
通信线是并着的,还连着其它的从站,别的都没事,就这个一提供插上就全停了啊?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给分析分析啊。

网友B:
在线监控读取PLC的最新的故障存储区数据,然后上传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