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點 fx的程序寫法

楼主(2013-02-18):
初始啟動(或者按了x0之後)啟動了m0時,伺服馬達前轉會走k5400,碰到x2之後會走k2400回來,
又因為k5400還沒走完就被斷開,所以第一圈的總pls 不會是k5400,可能會多pls,
第二圈以後(未按x0時)再次觸發m0,就會走k3000前轉,碰到x2 再走k2400轉回,此時總pls就會是k5400,
請問這個程序是有使用到"伺服回原點"嗎? 總覺得這個好像程序寫多少脈波就走多少,
第一次執行的k5400,到底是有沒有用處? 凡請各位大師們指導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把X2当作原点感应器,它这里X2导通后再走k2400作为原点。第一次因为不知在何位置,那么走K5400一定会撞到X2,之后再走K2400就是原点了。
是不是原點位置就是x2與k2400搭配調整來做決定?
所以這種寫法是ok的?
因為目前機器看起來是正常用作
還是會有缺點嗎?
感谢!

网友B:
没有使用回原点指令。回原点是 DZRN
那請問應該怎麼加上比較完整?
感谢!

网友B:
你最好看一下手册关于 ZRN的用途,(本论坛有的下载)我也不敢断定你的工艺是否需要回原点指令。
祝好运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