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R-J4--A系列的伺服的接线

楼主(2013-02-18):
有人用过三菱新出的MR-J4--A系列的伺服吗??在三菱的官方网上找不到有关PLC直接发脉冲控制MR-J4--A系列的资料。只有QD75定位模块与MR-J4--A系列伺服的接线图。
我现在要用三菱的PLC---FX3U-48MT发脉直接冲控制MR-J4-20A的伺服,(是位置控制模式)不知到如何接线???
谁有FX3U系列的PLC发脉直接冲控制MR-J4-A系列的伺服的接线图。麻烦发我一份参考下。。。谢谢了。因为这我第一次用MR-J4-A系列的伺服的。
我的邮箱是
1982327@163.COM

网友A:
接線與MR-J3--A 一樣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B:
它是J3進階機種.也可驅動j3馬達.電子齒輪注意一下就可(跟j2 與 j2s一樣)

网友C:
对,很多参数跟接线J3,跟J2S等都出不多,J4应该也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