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8):
就是我现在用到的编码器是装在一个输送皮带的平台一边的滚轮上面,从而达到计算距离的问题。可是了因为这个输送皮带是两个大轮子带着的,输送皮带是一直不停得跑。可是我编码器计数的范围是有范围限制的,当计数达到高速计数器范围了那输送皮带还是在跑的,那多余的脉冲往哪里装啊,在不影响计算距离的情况下怎么让编码器一直计数了?高人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复位,再重新计数,才你问的应该是石材磨机的皮带编码器
嗯,以前碰到的。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教请教。企鹅13820357

网友B:
""从而达到计算距离的问题""你这个距离没说清楚......
就是输送台皮带上假设有物体,输送皮带工作时间有长有短(长时间就是每天24小时都工作),那距离先不说了。编码器装在输送皮带电机上达到测速和测出皮带上面物体的位置,但是高速计数器d应该计数有最大值的,要是一天24小时输送台工作的话那d怎么能装的下了。我就是在想在不影响计算输送皮带速度和皮带上面的物体位移把多余的脉冲怎么处理才好了?

网友C:
计到一定数时加1复位在计。
新同学不怎么懂啊!那你说的加1会影响之前的脉冲了?

网友D:
你现在用多少个高速计数器?如果只用一个的话更加好办,这个满了,道通下一个,如此类推,总数就用加法把全部加起就OK啦,只是想法,我可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E:
楼主,你说的话,我们都看不清楚,你用编码器装在皮带轮上,主要功能是什么?你的皮带轮转一圈输送带向前走多长的距离,编码器与皮带轮的同步的,每当转完一圈,高速计数器就自动复位一次,不要说用一天,就是用一年不停的转,高速计数器的D也装得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