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无线路由实现PLC与电脑的无线通讯 。

楼主(2013-02-18):
以太网接口和CPU模块是一起的 Q06UDEHCPU 现在我有一个无线路由 1 PLC 这边 怎样设置 2. 电脑这边如何设置 3 .路由器如何设置
望高手指点一二。 因为自动线太长 编程线没那么长 每次调试的时候都在车间 来回跑 很是辛苦啊。

网友A:
plc侧没弄过,不懂。
电脑侧和路由器设置在一个网段即可。
例如:路由器是192.168.1.1
那么电脑设置如下图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明天试试看 行不行

网友B:
我也正在弄,用的fx3u的看了不少资料,说是要加一个fx3u-enet-l模块,然后通过设置软件设置模块

网友B:
plc端接无线路由,电脑端要能搜到无线信号,如果不行,还需要无线桥接,就是在电脑端也接一个无线路由,设置到同一个局域网里。然后在设置

网友B:
设置方法我也在研究,fx3u-enet-l只有英文资料,配置软件论坛里面有。不过gx develop 版本要在v8.89以上才能配置。挺麻烦呢,我也正在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附件是触摸屏的供参考,PLC应该要加以太网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