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套伺服卷取装置,哪位高手提供个方案,先谢谢!

楼主(2013-02-19):
伺服系统是汇川的,请提供个方向,有实例更好,主要是电器控制方面,具体plc的选用,触摸屏的型号,反馈装置的具体型号,如果不用plc和触摸屏,应采取什吗控制方法,本人新手,在次感谢!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具体项目的工艺要求了

网友B:
建议找下做纺织和电线电缆设备的资料看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联动版加变频器。
要求张力高的话可能要进行PID模糊控制了。

网友C:
楼主 我是哈尔滨的 你说这个我们有过类似项目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C:
我的QQ12220258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C(2013-07-01):
用 elmo驱动器 就能解决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D:
要根据工艺要求的指标来确定控制方案啊。

网友E:
有专门用来收卷的力矩机买,比伺服还便宜。还有一种磁粉离合器也好用。不用哪种都是力矩控制,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