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如图,两个断路器分别接三相电,断路器后如图接法,同时对下面电路供电。
这样使用是否对断路器动作有影响,供电是否更加安全?
有没有安全隐患?
接法肯定没错,上面两组碳刷供电,下面受电,不会做反供电的蠢事

其实我是知道有一些隐患,就是断路器在那种条件下是否能工作??
因为我见过断路器电接在下面的时候,上面没电,按断路器上测试按钮烧掉断路器的情况,但是我现在用的是快速断路器,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毕竟一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呵呵,谢谢各位发表见解

网友A:
双回路电源可以这样,但是应该要注意互锁

网友B:
没有安全保障,不建议这样用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危险,不建议

网友D:
违规操作。

网友E:
自杀式连接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F:
一个字:懒~!贪方便~!!

网友G:
小心安监找你

网友H:
不行的啊

网友I:
行不行试一下就行看看放炮吧哈哈

网友J:
我做电工做傻了 什么安全  什么标准  我一个都不记得了  危险啊

网友K:
你以为空开是接触器啊

网友L:
这是把两个断路器并联使用啊!是有安全隐患的,没有一点安全保障。

网友M:
危险!没见过。

网友N:
上进下出 其实不是一种硬性规定,但是我要说的是,请千万不要随便挑战一个行业多年不变,千万工程师一直在遵循的潜规则。不论这种情况是对是错,都不推荐,也许有人维修的时候下意识就以为下面是出的,断开断路器就去摸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回路电源可以这样,但是应该要注意互锁

互锁??
知道我为啥要这样做么,因为这两个断路器对应两组滑触线的碳刷,正常时是两路断路器同时供电,如果有一组不正常,短路了,我就可以用断路器把它隔开,在设备运行完了再检修。
另外,我们平时检修的时候,用来分别检查每一组碳刷供电是否可靠,就是这个作用
不知道,是否有问题,大家来讨论讨论呢,以明辨利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杀式连接

有那么严重,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字:懒~!贪方便~!!

呵呵,绝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行不行试一下就行看看放炮吧哈哈

放炮??
什么意思??

网友O:
乱搞一通

网友P:
注意互锁
wananjushi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注意互锁

防止倒供电么??
用两个主要是保证供电可靠,在一个电源有故障的时候隔离故障

网友Q:
引用 楼主:

互锁??
知道我为啥要这样做么,因为这两个断路器对应两组滑触线的碳刷,正常时是两路断路器同时供电,如果有一组不正常,短路了,我就可以用断路器把它隔开,在设备运行完了再检修。
另外,我们平时检修的时候,用来分别检查每一组碳刷供电是否可靠,就是这个作用
不知道,是否有问题,大家来讨论讨论呢,以明辨利弊,呵呵

不知你用这个断路器是只是用来分闸隔离用的,还是要兼顾过电流保护的。如果兼顾过电流保护,不清楚你的使用情况也不好说。

网友R:
个人觉得这样布线还是不安全。如果你试着在上面三相那样连接的话就没那么诡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个人觉得这样布线还是不安全。如果你试着在上面三相那样连接的话就没那么诡异了。
在上面连接起不到想要的作用了啊

网友S:
不行,危险

网友T:
是哪个高手做的活呢

网友U:
这种接法成在安全隐患如果用断路器应选择带脱钩线圈形相互自锁。

网友V:
以前我们公司600A的施耐德的空开这么接过,看产品的质量吧

网友W:
不出事就跟你没关系,出了安全事故就跟你有关了。我要是这样接的,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我挺规范作业。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X:
极其危险的做法,操作规程也不允许这么做。

网友Y:
太危险了!不行啊!

网友Z:
首先肯定的表态楼主的做法是严重得错误,但楼主已经发现了错误,只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给楼主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方法,假设你是门式起重机的双碳刷供电本人是专业搞起重机的也没见过用双电源供电,那样投资太大也没必要。首先两个断路器下面分别加接触器和相序与断相保护器,不管那一组电源有问题都自动断开,具体接法不用我教了吧

网友AA:
不符合电气作业标准,如果工作不注意或者不熟悉的电工操作 后果很可怕。

网友AB:
我看了无语。你是要玩烟火吗

网友AC:
违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