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在WIN8系统中装的三菱GX软件

楼主(2013-02-19):
那位朋友有能在WIN8系统中装的三菱GX软件(PLC)

网友A:
win8我没用过,GX Developer有可能装不上。你试试最新的GX Work2看看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WIN8刚出的系统应该不兼容吧

网友C(2013-03-24):
你去装GX works2吧!!!!!那个可以

网友D(2013-09-16):
在哪里下载啊 谢谢

网友D:
在Win8中怎么安装啊 谢谢

网友E:
搞工控的怎么都用那么新的系统呢?
真正做工控的目前还都是用XP,慢慢过渡到win7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本人用的win8超级本,完美兼容

网友G:
能装WIN8系统电脑配置一定可以;
建议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下安装其他的软件

网友H:
用win8也是很無奈.
新買的筆電它都安裝win8系統.....無奈阿

网友I:
8.86版正在使用中,本坛有下

网友J:
我WIN8 developer和works2都可以装。一些培训机构还有这里的工控软件里都有下。装的时候注意一下安装途径然后把不必要的东西先关了可以!

网友K:
我也是WIN8系统。GX developer8.91 与 Works2 都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