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报警为3102

楼主(2013-02-19):
我的PLC报3102这是为什么有高手赐教!将PLC复位之后报警取消

网友A:
3012的代码:在一个多CPU系统配置里,多CPU系统的参数设定不同于参考CPU[1号CPU]的参数。解决方法,使参数设定相匹配。
3102的代码:在网络模块里执行网络参数检查时发现一个错误。

楼主:
但是只要重启PLC就OK了我看那写参数也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