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三菱PLC和地磅YHL-3显示屏能通数据吗?什么样操作?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地磅显示屏是否支持了。

网友B:
如果地磅支持通讯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C:
如果地磅显示屏有串口就可以,还要看是什么协议!协议你能不能写出来!

网友D:
地泵的驱动支持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