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可以直接通讯变频器吗?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2-19):
触摸屏可以直接通讯变频器吗?采用RS-485通讯协议。触摸屏TK6070IH 变频器三菱S500系列

网友A:
有些屏是支持与变频器通信的。

网友B:
没见到过。

网友C:
要毡通迅协议和触摸屏的软件!

网友D:
只能触摸屏有这款变频器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E:
有些是可以的,但可以你这款不行吧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网友G:
三菱配三菱的是没什么问题!其它品牌的有些直接可联,有些要写协议用宏指令来完成!这就要求水平了!

网友H:
用宏来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触摸屏可以直接通讯变频器吗?采用RS-485通讯协议。触摸屏TK6070IH 变频器三菱S500系列
可以TK6070IH 用com2跟s500的書寫器接口
可是不可以多台會把人機給累死

网友J:
TK的没有使用过,用过威伦通MT系列的 直接使用485与仪表,变频器通信 很方便。不需要使用宏指令 方便 简单

网友K:
可以通迅
触摸屏可以直接通讯变频器吗?

网友L: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屏了,主要还是取决于屏能否实现通讯...

网友M:
可以,用RS485通信方式

网友N:
可以啊,只要所选的变频器支持485通信。

网友O:
可以啊,我用过三菱的F940与A700通讯过

网友P:
可以,用MODBUS RTU 进行通讯,用的是COM1 RS485 4W 变频器侧是用的是RJ45的接口,我做过!

网友Q:
三菱和三菱的是没什么问题!
触摸屏可以直接通讯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