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19):
各位老师,朋友,大家好,干任何事情都不容易,也包括学工控,我选择了学西门子的PLC,现在先学的200,买的视频也在看,但是到通信这了,资料也看了,还是比较迷茫,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通信协议一大堆,我应该学那个协议呢,不是说有USS,MODEBUS,PROFIBUS,等等,我应该学那个呢,还是要一个一个学 西呢,我现在很困惑的是,如何把变频器的频率,电机转速显示在触摸屏上,如何在触摸屏上输入频率来控制变频器从而控制电机,可能我的问题大家觉得很好笑,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最近位了学习,掉了不少肉,走路,吃饭也 在想!跟前没人知道,自己在学

网友A:
重在实践,这种通信,用处各不一样,有项目做了,你自己就清楚要学什么了。学了不用很快就会忘记的。

网友B:
我也是刚学习200的。现在变频器和温控及一般工控都是MODEBUS,并且不少厂家都支持200的MODEBUS库指令。西门子自己的变频器有200的USS库指令,用库指令就比较简单了。我用200和安川变频通讯过,不过用MODEBUS库指令不行,功能码不一样。

网友C:
从技术角度讲,三种通讯形式都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控制和显示,但对硬件的要求会有所不同,软件编程组态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哪种方式进行组态。各有优劣   PROFIBUS最贵,USS相对比较简单,但支持此协议的设备不多,MODEBUS对你来说可能效验码会比较难理解点。

网友D:
准确的说学西门子的人都给西门子忽优啦

网友E:
楼主把你的学习视频上传共享一下呀, 呵呵,谢谢

网友F:
能不能把学习视频上传共享一下呢   !!!!

网友G:
这个得慢慢来,通讯协议是高级编程所需要,目前你的程度先不用学它,只是了解一下。对于初学者,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最好有上机的机会,先从外部接线学起,然后再深入到内部,先学习梯形图,因为梯形图与常用的电气原理图相似,多看看入门类的资料。

网友H(2013-04-01):
我也是刚学,我不知从何学起,不知能否把你的资料发我一下呢?邮箱lubo19880712@126.com
谢谢,祝你成功

网友I:
我也是初学者,他们工程师写的程序给我让我自己看,看了一个月了,也没什么进展,希望高手指点,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J:
建议对工程师的程序写个块的说明,了解工程师的思路,这个很重要

网友K:
本人也有同感

网友L:
我更应该奋起直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