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H回原点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3-02-19):
对照手册写了个原点程序,伺服就是不转,用脉冲指令控制伺服是可以转的?不知道原点程序在设置里面要怎么样设置,没有接近点开关,也没有接原点信号,运行原点指令ORG时,PLC端口灯也不亮,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自己搜索一下,坛子里有样例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B:
设置错误
上海浦东新区15800488213

网友B:
学习一下好用
上海浦东新区15800488213

网友C:
没有设置好

网友D:
初始速度为零
最高速度要大于接近速度

网友E:
可以看一下编程手册。上边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F(2013-12-01):
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