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单位有一条流水线,由一台欧姆龙C200HE PLC 控制,因为技术改造加装了三菱FX3UPLC 和触摸屏,在调试中发现到最后一道工序时,经常错误,我想读取程序,因为有密码保护,不敢动,
设备有一套原始程序,这些年经常改造,程序被厂家修改过,有些I/O注释不对。
我用CX7.3软件可以和PLC连线,运行时也可以监控,原始程序第一段是:

LD AR10.01
FUN49 0 0 #317
那么是不是认为密码是317.还有如果多次输入错误密码对PLC的程序有影响吗?(比如会删除程序)

网友A:
你自己已经猜对了

网友B:
good  不过多次输入错误 不会影响程序

网友C(2013-04-22):
OMRON C系列后期产品有密码次数限制,我碰到过.

网友D:
俺是新手,如果设置了密码,为什么还能打开程序那?既然能看到这个密码,那设置它还有什么用?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是新手,如果设置了密码,为什么还能打开程序那?既然能看到这个密码,那设置它还有什么用?谢谢!

你的程序是原始程序、用它可以打开现在修改的程序。但是、修改后的程序,如果连密码一起修改。那你就打不开了、

QQ980347789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程序是原始程序、用它可以打开现在修改的程序。但是、修改后的程序,如果连密码一起修改。那你就打不开了、

网友F:
你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