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度探头西门子200里面怎么编程

楼主(2013-02-20):
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想使用热电偶温度探头来探水的温度 ,现在我不知道热电偶输出值是多少 ,从来没用过的东西

网友A:
就是读取模拟量,在通过数值转换。

网友B:
你是用什么型的热电偶,他一般都有一个对应的分度表的,你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势,毫伏级的,然后与表对照即可知道温度多少,也可用此方法验证热电偶是否损坏;一般plc也专门有热电偶,热电阻输入模块的,与模拟量输入不同、
附件为K型热电偶温度对应分度表,清查考!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