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 K4M110 D0 表示什么意思啊,D0的结果为什么是十六进制的数啊

楼主(2013-02-20):
BIN K4M110 D0 表示什么意思啊,D0的结果为什么是十六进制的数啊

网友A:
应该是从M110-M11F 转化成bin码 存储到DO中,4位二进制就是一位16进制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从M110-M11F 转化成bin码 存储到DO中,4位二进制就是一位16进制显示。
要应用D0应该还要把16进制转换为10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