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3-02-20):
如下图的固态继电器怎么接线啊,1,2接交流,3,4分正负接直流,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就当普通继电器接就行了,1、2为常开接点,3、4为线包。

网友B:
1 ,2接交流电源的火线(L),3,4接控制电源一般用24V是要分正负极的,工作原理是3 ,4有控制电源时1 ,2导通,如果没有控制电源则断开。

网友C:
二楼讲解到位,顶一个。
yaanlh

网友D:
内部电路很简单,就是光电耦合和可控硅我也自己做过,以前我不买的都是自己做。你这个是交流250V10A的固态继电器只能接250V以内的电压哦。1脚你接L 2脚接线圈 3脚接开关电源+ 或者PLC输出端 4脚接开关电源_或者PLC输出端。你接负载最好在3A以内,如果功率过大要加散热器或风扇。不过不管你选多少A的都要除以3倍才能保证你的继电器不会烧坏哦。

网友E:
支持4楼,顶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
二楼讲解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