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和电脑连接数据线

楼主(2013-02-20):
欧姆龙触摸屏和电脑连接数据线咋接的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用USB线,市场上很便宜的e

网友B:
先找度娘

网友C:
要看型号哦

楼主:
nt631和电脑连接要用数据线不用usb

网友D:
不同型号的屏线不一样的

网友E:
查手册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F(2013-03-30):
一端是USB,一端是方口的线,市场上很多的,
但是买回后连上触摸屏要安装驱动。

网友G:
NB的屏,你要吧用通用的打印机的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