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2-20):
PLC和变频器或者开关电源可以相邻放置吗

网友A:
可以,不过我加了个滤波器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功率较大,最好离远点,一般是plc放柜上部,变频器等功率大的元件放在柜的下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功率较大,最好离远点,一般是plc放柜上部,变频器等功率大的元件放在柜的下部

这是通用的做法,这样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有影响可以考虑使用防护等级高的变频器外置在外面,
当然并不是变频器离得远,就一定没有干扰,使用屏蔽线,良好的接地,使用滤波器,隔离变压器等
都是解决干扰的方法可以根据具体问题使用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就对症下药了,个人意见希望对你
有帮助。
不断向前

网友D:
小心点比较好,

网友E:
基本可以,不过能不放就不放!

网友F:
尽量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功率较大,最好离远点,一般是plc放柜上部,变频器等功率大的元件放在柜的下部

    我听说大功率发热的原件应放在上面?不知正不正确。

网友H:
2楼的概念错误“一般是plc放柜上部,变频器等功率大的元件放在柜的下部”

网友I:
做好电磁干扰防护措施

网友J:
我做的控制箱这些东东全放在里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出现过

网友K:
PLC和变频器或者开关电源最I好不要相邻放置,因为干扰太大。特别是用接近开关等有电子放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