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MON

楼主(2013-02-21):
我的电脑系统是W7的为什么我连接CP1H时提示安装驱动装不了呢?我也按照网上视频的方法装的,驱动文件也有就是装不了!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安装最新的CX-one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考虑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我把软件升级了到9.4可还不行。是不是要重装系统啊?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64位的。要不要直接装xp的?那个好?谢谢!

网友A:
这是我正在使用正版的Win7 64Bit的。我觉得,用什么系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系统是不是好的,有没有垃圾360......

楼主:
没有360啊!就是在安装路径时手动指定的文件夹后电脑反应没有文件。可不安装驱动时可以打开安装文件的。真是不解!

网友B:
win7旗舰版64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