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现场改造现场勘查

楼主(2013-02-21):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药厂的一个小项目,主要就是用PLC检测设备运行状态,他们以前有柜子,现在要重新设计,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到现场勘察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啊

网友A:
药厂没啥机器
或者说只能叫工具达不到机器的范畴

网友B:
这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电柜安放位置,与现场接线的距离.方便操作,干扰等等

网友C:
化学腐蚀,防水要求,环境温湿度等,布线方式,探头位置,

网友D:
里面的线路 最好搞清楚 拆之前看它的原理 注意一些外围的

网友E:
设备工艺很重要
wananjushi

网友F:
工艺最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