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用CAD 画PLC接线图,三菱PLC及其元器件

楼主(2013-02-21):
本人想用CAD画一个用PLC 控制电机运行的控制柜布局图及接线图,怎么画才能让别人看得懂。!!新手学习中。

网友A:
多看别人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然后加上一点cad基础,就这样
祝好运

网友B:
有制图标准。
不断向前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C:
可以参考别人的布局图了,每个公司的风格都不同的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C:
例如这个图纸

网友D:
请教下,比如上楼的图,画完一个元件,比如PLC,能否把这个当成一个固定的库元件,以后再画的时候直接掉用。
没怎么接触过CAD,问得可能低端了,见笑。

网友E:
可以自己做图库的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F:
CAD中可以做成块下次直接调用,本人学机械的,在自学PLC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G:
这个地方有CAD教程
机械臂